20寸苹果液晶显示器怎么拆,呵呵 把我难住了

楼主(2010-09-19):
20寸苹果液晶显示器怎么拆,面框是金属的,面框上部和左边 右边没有缝,只有下面有缝,不知道怎么入手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说一下,谢谢 型号是A1081  这个显示器有个单独的外接电源,供电是24.5V,不开机,不知道这显示器需不需要连接主机之后,才能开机,出于好奇心,看看这个显示器和别的普通显示器有哪里不同之处。比较急!!!

网友:
我说错了,面框左边和右边有缝,有白色的塑料。

网友:
连怎么拆都不知道 楼主看来还有多学习下哦

网友:
蘋果的機器要有測試平台才能修
例如要有電源供應器
它們大多直接插在蘋果主機
由主機對螢幕直接供電
如果您沒有主機或獨立的電源
就別拆了吧

网友:
苹果显示器A1081的拆装方法:
     把显示器液晶屏面放在桌上,把背面的支架拆下,其上4个螺丝,两侧两个内六角螺丝拿下,然后把支架来回晃动拿下。
        第二步把显示器立起来,有塑料的一面在顶上,用尖镊子从一头翘起塑料片,然后用力拽下,就可以看到6个螺丝,拿下;再把显示器另一面调过来,用同样方法,把塑料片起下来,把螺丝卸下【注意:有电源开关的一面下有插座,小心别拽断】
         第三步,显示器立起来,在铝合金有缝隙的一侧,即有型号的一侧,两端都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小铁片,用力往上拽【是锁紧装置】,两头都往外拽开后,是不是发现窍门了,上下盖板自己开了,轻轻的把住液晶屏拿出来就可以啦,你说难拆吗?
         驱动板顶部,U口的对面,黑色的插头是24.5伏电源插座,这款显示器,可以接普通主机的模拟信号!
         怎么样?打开了吗!还好奇吗,是不是很垃圾啊!如此高昂的价格,里面是不是藏了黄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