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铜片后散热效果更差了

楼主(2010-09-19):
联想昭阳E43L显卡温度75度,把原来的散热软垫换成铜片,涂硅脂,结果更差了,温度80多度,只好又换回去,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硅脂质量不好?

网友:
最好把风扇改成常转  这样的话温度会在55度左右跳动 别的没招了

网友:
风扇转速是自动控制的,如果超过一定温度,它就应该长转呀,不是吗?

网友:
话虽如此,但可以试试这个解决办法嘛

网友:
你铜片的厚度合适吗?

网友:
铜片是0.8mm,是不是太薄,不清楚。1.0、1.2的都有,但没有试,太费事。

网友:
铜片效果不好的,用质量好的导热硅胶比什么都好

网友:
换铜片 是建立在加5V的基础上的 一般温度会控制在50度左右

网友:
估计是铜片厚了,铜管没有完全接触上。

网友(点评):
是太薄了吧?

网友(点评):
哈哈 、这位哥哥搞笑了 。。。

网友:
可能铜片太薄了,旁边还有北桥,太厚了担心会架空北桥,影响它的散热。机子已经拿走了,钱也拿到了。

网友:
绝对是铜片厚度不够,我现在都改用了桥散热器上的撒热片,把散热片弄下来切成1x1的规格,好用的很。

网友:
一般的机器都不要加铜片,很多加了效果不好

网友:
我觉得加铜片可以塞

网友:
铜片跟显卡和风扇之间的接触没处理好。

网友:
铜片下面和上面都加硅胶上去,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是铜片太薄了 没和显卡接触好    加个大一点的吧 一定的试好不然就把显卡压坏了

网友:
铜片不好用  还是改常转放心点

网友:
一般都不用铜片啦,LZ是怕不用的话,会压坏芯片?

网友:
估计你加的铜片太薄 。没有跟芯片晶体完全接触好。

网友:
用硅脂 别用硅胶

网友:
应该是铜片厚度不合适啊,上去之后用东西碰下看看是不是还在动呢,找不到合适的当然会导致效果更差了,改长转会有点效果,但是对风骟的磨损会很大。

网友:
接触不好吧。热散不出来。

网友(点评):
说得很对,不愧是远程培训学员。

网友:
你铜片的厚度不合适,薄了接触不到,温度高,厚了不能完全合上会一边翘起,也会引起温度高,一般用上铜片后温度肯定会降。所以请楼主选用合适的铜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自身问题 要坏了

网友(点评):
我看你也快坏了。

网友:
加铜片就是厚度很难掌握,薄了不行,厚了芯片要坏,为什么显卡芯片核心不可以做到和芯片大小一样,这样问题应该会好点

网友:
正常情况下加铜片温度应该会降下来,是不是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