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怎么量产?

楼主(2010-09-19):
我的是HP原装迷你小U盘,怎么看主芯片,怎么量产?各位大侠能否说具体点!
芯片

网友:
用芯片精灵查看下,论坛里就有的下

网友:
向你推荐个网站。
百度搜索u盘之家。
下载U盘芯片检测工具。
上面有教程的。

网友:
很不幸的告诉你,一般芯片检测出来的都不太准,只能拆开看看。

网友:
还没有搞过个。有时间试试

网友:
我个人觉得量产得好用, 有些笔记本装系统不支持USB HDD 一般都可以支持 USB CDROM

网友(2011-05-26):
大家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善勇
的帖子
就是首先你用芯片精灵查看优盘的主控芯片的型号但有时芯片精灵不准的所以要拆开来看,然后在网上下载跟优盘相应的量产工具最好在优盘之家下载都有教程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没做过,这个概念还是不清楚

网友(2011-08-20):
表示以前量产过几回 也成功了
现在只是用大白菜和什么杏雨梨云的了

网友:
先 找 检测工具,再找量产工具

网友:
量产工具不好找,我以前的U盘工具现在都不能用了

网友:
先用芯片精灵看主控型号 然后去upan.cc下载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

网友A:
百度下载芯片精灵 然后在找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简单点解释下…… 量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我一直都很是不懂……

网友:
量产有风险、小心把U盘变成石头,我已经变了几个了..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用金手指试试...
我用的就是.

网友(2012-08-10):
量产有风险   我的就坏了个4G的了

网友:
这个要知道主控芯片。然后找到相应量产工具即可量产。百度响应型号就会有很多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