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EW9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190EW9大家都不陌生,我也修过不少此显示器多数都是灯光焊点脱落,今天接的就不是灯光问题了,冷机的时候开机可以开机5秒左右,跟着闪屏(飞利浦LOGO)只在LOGO这里闪!绿灯也在闪烁,此时无法从开关里关机,硬把电源后,再插上电源,自动开机不显示闪屏(LOGO)无法关机。拆开机器 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电压输出到主板正常5V,我把屏线拔了,插上电源不自动通电了,开机不闪,背光灯一直可以亮着。我把屏线插上,任意拔掉一根灯光插头,惊奇的发现不闪了,可以隐约的看到屏幕上的画面。当我拿来一根外接灯光测试时,故障还是一样,问题就是插上屏i线就是闪屏,任意插三根灯光就不闪屏(可以看到液晶屏有图像),我试多了几次 我还没动手 现在白屏了,纳闷 求救中 ...没有板点这屏 不知是屏坏 还是板坏。

网友:
看是不是按键漏电,通用驱动板替换测试.

网友:
一体板问题..带不起负载...光耦换换

网友:
的确是立体板问题,我换过了光耦还是不行喔~

网友:
那就换一体板吧

网友:
飞利蒲的一体板这种问题很难修的...反馈上的电路查查了...431跟电源IC换换

网友:
电源IC先换吧,

网友:
现在白屏的话。。。看看屏幕上面的供电,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烧坏了屏供电的保险,,,!如果屏上的电源部分有短路或电流过大的话,会引起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