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板时候,原来的一体板要怎样处理

楼主(2010-09-19):
改通用高压板时候,原来的一体板要怎样处理,就是要断开一体板上的什么东西?才能保证安全和正常工作!
是不是要拆掉高压变压器和通往高压的保险!
安全

网友:
把12v供电挑掉

网友:
胡怀洋
的帖子
12v供电挑掉,一般怎么找这跟线,是直接在电路板上用刀把印刷电线割开吗?

网友:
看12开关管线路,一般是经过跳线或是电阻到高压板,电阻去掉或是断开跳线就行了。
开启最好也断开,方法同上
加高压板的时候把变压器和高压的芯片也摘下。
下次维修的时候也许会用的上,加高压板也好加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两个管子拆掉就算了!

网友:
高 。。。把变压器和高压的芯片也摘下。我怎没想到呢。用不用吧灯管换成老的。时间不长又坏了。在修 再收钱啊。

网友:
还是上图直观,请高手赐教!就这两块板来说应该怎么断开,接高压板

网友:
上完正面图上反面啊。

网友:
把高压部分12v供电切断 通用板能装上去高压线圈应该不用拆

网友:
大约在这儿吧

网友:
豆腐刀
的帖子
立马上背面,请赐教

网友:
渊博
的帖子
可以的 自由发挥

网友:
找到高压的12V,顺着路往回跑.

网友:
不好意思,高压的12V在哪里找,我是不是笨死了,我是刚学,

网友:
别着急,慢慢学。。

网友:
看不清你的板子 一般把高压那边的大件都写下来给改的板子腾出空间来

网友:
我是把高压线圈及管子都搞下来,留几个电阻在上面,供电断开。。。

网友:
一般都有个保险。。把它开路就可以了

网友:
2个板子都很容易修复的,主要是配件好搞,修复还快一些。我换高压条都是用刀片切开高压部分再加

网友:
我通常这样用的话把高压那部分直接拒掉,光用电源那部分~

网友:
不能修好了吗?;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呵呵,那样省事呀

网友:
拆了高压包应该就行了

网友:
新的高压板从电源引电源过来,控制线接好,,,,,,,

网友:
路过了,都 是初学者

网友:
你连12V的供电电路 都找不到 ,,你怎么改高压条啊,那个ON/OFF的线 你更找不到了!还是 找别人弄一下吧,别把故障扩大了,而且 我看 你的图片 有一块板子还是 2小口的 15寸的显示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