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爱好者的新进展,有兴趣进来看看

楼主(2010-09-19):
    因自己的电脑无法启动,有人告诉我是主板供电的问题,已经折腾了好几个月,无果,一路搜索看到了讯维网,看到高手云集此地,于是进来瞧瞧,初来乍到,对维修知识几乎为零,但是对主板维修兴趣浓厚,还望高手多多指点,我的电脑是c90p,主板p35

网友:
讯维网的确是高手如云!互相学习才是重要的!

网友:
楼主,你这贴只是报到的吧?如果想解决问题是根本没用的。

电脑主机有故障,起码得有诊断卡的故障代码吧。具体点也得有各部分的电压数据等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这样的,正因为无从下手所以请教高手,至少有个切入点才行,要不然就算有这些设备也不知道怎么去修,其实过来本来就是学习,没别的。

网友:
您的贴太过专业,我还没完全看懂,笔记本主板用的诊断卡哪里有得卖?多少钱?

网友:
参看了一些基础维修后,我自己试着去摸索我的板子的问题,现在是19v输入正常,电源开关pwr-sw有3.3v待机电压,按下后拉低到1.1v左右,不开机,主要怀疑对象为电源板和南桥晶振,前者居多,因为不接电源板按下电源开关会点亮,不过一会便自动关闭,此时屏不亮。另发现ps51020这个ic通电后好像有微热,不过不像短路,插该芯片资料后检查各脚电压,均正常,跑线路不怎么会,向高手求教一下。

网友:
主板上有两个开关按钮,一个就是pwr-sw,另一个写的是pwr-off,从字面意义上好像是强关的意思,以前试过按下,在开机按钮按下后再按下这个off按钮,会起到复位重启的作用,现在若不接电源板则起到关机作用,是否有相关线路知识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
建议给维修人员修。

如果想学维修,学习的方法不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理员同志,若是我希望早日修好,就不会自己留下板子来修了,其实主要是兴趣,到这里来发帖主要就是学习,学习方法不对还望赐教

网友:
新进展,找了些零碎的图纸观摩后,测3v 和5v的待机电压,3v的有5v的没有,主板上一块ic  ps51020微热,怀疑短路,线路还没熟悉望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该不会想刚学维修就修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