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无待机电压51125不工作了。

楼主(2010-09-19):
机器:HP CQ40
板号:JAL50 LA-4010P
故障:不触发。
经查:有+3VL=2.81V,无+5VALW/+3VALW,

+5VALW/+3VALW电源芯片:TPS51125.

VIN=18V
ref=2V
VL=5V
EN0=3.10V
+3V/+5V就是不出来,换过51125,故障一样。
+3V电感正向阻值=31欧。
+5V电感正向阻值=不确定,有时20欧,有时30欧,有时100多欧,有时1000多欧,
电击51125本身发热。电流0.5A

------------------------------------------------------------------
换过新的IC:TPS51125,其它都正常,无电压输出/

网友:
+5V电感正向阻值=不确定,有时20欧,有时30欧,有时100多欧,有时1000多欧,

这个明显不对哦,查这路吧

网友:
不好查,电击一下,它的阻值就变成1000多欧,貌似一电击就正常。
现把其下管换了,阻值好像正常了,可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
楼住把你那图纸和时序共享把

网友:
本论坛有这图纸呀,我也是刚下的。
现在+5VLW的上下管都换了,电压还是不出来,阻值正常。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3V

网友:
3V没有短路,我修过类似的,T42的3M的阻值也是3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