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VNN的短路维修经验之疑问

楼主(2010-09-19):
笔记本的主供电短路,联想的19V,IBM16V等;很多维修人员比较头疼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修得比较多,而且很多都是同行修不了的送过来的,因为很多维修的都是靠经验,并不知道笔记本主板的供电框架结构图,也就是各个电路之间相互的关系和每个电路的组成。
一.想解决这个问题得先从笔记本上的供电原理说起,在这里以基本上笔记本上的供电分为讯弛一代机器 为例:
1.系统供电3.3V,5V电路常见的芯片MAX1631,MAX1999,MAX1901(这个主要是为主板的接口和外设供电,USB,CPU风扇,光驱,硬盘,还有就是为其它电路提供激放电路供电)
2.分组供电1.2V,1.05;2.5V.1.25V;1.8V.1.5 这个电路常见的供电芯片MAX1845,ISL6227(这几个主要是为主板的北桥,南桥,显卡,内存供电的。)
3. 还有就是CPU供电 ADP3205,MAX1987 SC1476CPU供电新的机器一般都是2组供电,(两个高端MOS管,两个低端MOS管,加电感为一组)。
4.充电电路 一般是一个充电芯片 一组MOS管,

高压板电路。(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接口线破裂导致短路,或高压板损坏)
二.在维修这些电路的关键性的问题:
1.除高压板电路之外;每个电路和组成原理都差不多,一个芯片和一组MOS管或二组,(其中连主供电的称为高端MOS管,接地的为低端MOS管)MOS管有单双之外,不同的机器引脚定义有区别,最特殊的是三星的。
2.然后每个电路的输入端都会有滤波电容,一般的机器会有两个,在高端MOS管的边上,或者是芯片的主供电边上一般是一个。特别注意的是每个电路输入的滤波电容都相连,高端MOS管也相连,芯片有主供电的,也相连,这样的话,只要有其中的一个滤波电容短路就会导致主供电都短路,测任一个都短路
三.维修中常见的故障:
我一直提倡维修和看病一样通过测试点,根据情况判断引起故障的元件,这样就会快速的解决问题。通过打对地阻值可以反应出故障
1.正常的对了阻值,应该在600欧左右,其中400-600之间都算正常。我只修过一个三星X11的它的这个电路较特殊。
2.对地阻值为0欧的话,应该测一下每个单元电路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是电容的问题..这个电容也比较多,要是一个个的拆也慢,除了经验和通病之外,技巧,应该是先判断供电电容低的单元电路的电容,因为并联在电路中,转换的电容越低,承受的尖波就大.比如象HP,联想他们的单元电路,高端MOS管边上的电容坏得多.(注意CPU单元电路的产生的电压虽低,但是它并联的电容都比较多,有的10多个,甚至有20多个的.).
3.对地阻值为几十欧到一百欧左右,一般情况下是某个单元电路的高端MOS管穿,有部分甚至低端MOS管也穿.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事,双MOS管,除了在判断的时候之外,在更换时候也要注意,稍会出错就导致南,北桥,显卡挂掉.
对地阻值200多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供电芯片损坏导致,象这样的情况,经验是比较重要的,不过损坏也是产生的电压越低的,越易出问题.)
除了上述办法之外的话,另外就是采用强电办法,根据Q热=I2RT的原理,那个发热,就是那个元件,不过特别注意的事:
第一,应该将电压调到本电路的电压低,比如联想19V,我们把电压调到10V,本电路电流为4A左右,我们把电流调到2A,这样就避免其它本身不短路的元件受到损坏。
第二,应该将可调电源的地线连主板,正极最好夹在万用表的针上,不能直接在电源口上,否则会导致主板上很多元件烧.

以上文章摘此OOVNN的百度空间, 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一下各位.

三.维修中常见的故障:
1、正常的对了阻值,应该在600欧左右, 对地阻值为0欧的话  。。这些对地阻值是指哪个点的对地阻值?
2、应该测一下每个单元电路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一般是多少为正常。

第二,应该将可调电源的地线连主板,正极最好夹在万用表的针上,不能直接在电源口上,否则会导致主板上很多元件烧.

是不是指正极最好夹在万用表的一支针上,用另一支针接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