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Lenovo T60断线引起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0-09-19):
Lenovo T60断线引起不触发修复:
此机为进水机,进水部位在扩展坞槽附近,拆机取出主板,检测步骤如下:
1、将扩展坞槽附近擦干净,又用风枪加焊一遍,又测了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明显的短路。
2、这是我们不要急于上电,还要观察一下主板上其他部位的元件和板线有没有烧爆的元件和烧糊的板线,还有没有腐蚀的元件。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观察绝对不能随便看看。一切都完毕之后,主板没有其他异常现象,这时我上电,待机电流000,按开机键电流没有任何反应。
3、当待机000时,我又测了一下MAX19012个电感没有输出3.3V5V.
4、又测得公共点电压为0V,正常应为20V。由此可以断定是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
5、测知保护隔离第一个P沟道场管Q34S极输入20VD极输出为0V, 同时测其G极为19.5V,正常应为10V左右,很显然G极电压太高引起Q34保护。见图1

6、对照点位图跑线路:Q34G极经R145Q51Q79Q79N沟道)的G极连接BD4175KVT(具体是哪个脚我当时没有记住,你们可以对照点位图自己找),而且Q79D极有19.2VG 极(PWRSHUTDOWN)为0V,正常应为3.3V 以上高电平,使得Q79导通,D极电压拉低,进而使得Q34G极电压拉低,这样Q34就可以完全导通。到这猜想BD4175应该是没有工作,使此脚输出高电平,导致Q34保护,关断输出。见图2

7、再测BD4175的工作条件:首先34脚和57脚应该有19V的主供电,测得结果是都没有,测得57脚前有一个10欧电阻R422,其两端电压都为0V。见图3

8、由点位图可知:R422的前级Q34下方的一个过孔,插上电源测此过孔有19V,由此问题找到了,断线了。见图4、图5 、图6

9、飞线解决。上电,待机电流002A,触发亮机OK,修复完毕。
说明:1:此机正常待机电流002A—003A
            2:待机时有3 个电压输出:3.3V5V(L3)1.5V(L8)
            3BD4175KVTTB62506可以代换,能不能和TB62501代换我不知道,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 谢谢。
以下附上此机的点位图和PDF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
T60  蛮多机器都是这问题 从隔离保护三极管飞跟线到TB 就可以了

网友:
修IBM还是不错滴……

有图就是方便,要不然还得花更多的时间呢……

网友:
真巧,今天又修一个T61 还是一样的故障,同样方法解决了,又OK了。看来这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本设计的不好,五行缺水

网友:
所有机都有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前天修了个t40也是进水了,换了南桥,飞了几根线才好了!

网友:
上次我从深圳要板子回来也都是把这个线给接上

网友:
有图纸修机器就是来的快啊

网友:
good post .i learning and thank you for share

网友:
断线的也是比较难找的,要有点耐心才行

网友:
IBM的有图哈

网友:
学习电路维修真是很重要,往往高手都是从电路中得来的,而不是BGA。

网友:
断线的也是比较难找的,要有点耐心才行     不单单有耐心就得的  还有一定的理论才得
还有  如果楼主能把点位图贴出来  那就更加好了

网友:
    如果每个笔记本主板都有点位图,在修笔记本的世界里是多么的美好啊!

网友:
没有点位图再有耐心也没用。

网友:
非常详细啊

网友:
Tb62501和62506应该不可以代换吧。。。

网友(2010-10-21):
这图纸太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2台t60进水的都没修好,没有图纸和点位图根本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T60感觉挺容易断线了,以前修了个SM电压断线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做到理论实践相结合

网友:
过来看看,电位图就是强大

网友:
现在好像都 有好多是断线的机

网友:
很详细,学习拉

网友(2010-11-28):
有图好啊

网友:
感觉IBM的机器,断线的比较多哈。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啊 我会一路支持念的

网友:
能查到断路的问题所在看来下了一番功力的。如果这真的是IBM的通病,有上面的图作参照,维修方便多了。非常期待这样图文并茂,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的好文章!!!!!

网友:
今天休了以个X40的机器和这个问题相似 不过是10欧电阻坏了 TB烧了

网友:
我更正一下,T60的待机电压一共是4个,3M、5M、2R5M、1R5M。这个我是测过的。绝对准确。

网友:
下个图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2010-12-28):
呵呵 不只一次见到这中情况了

网友:
给我的感觉IBM 的机子就是容易断线。

网友(2015-04-16):
Ibm点位图就是强

网友:
http://s.chinafix.com/cse/search?s=3129813598843156697&type=quanwen&q=%BA%EA%BB%F9661GX-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