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用一条内存插上槽不过内存的假象

楼主(2010-09-19):
最近修到一台联想THINKPAD T61 的机子,故障为开机掉电,上电流表测,电流跑到0.8左右掉电,上内存跟不上内存都一样,测CPU核心芯片供电正常,有PG输出,按以往经验都是南桥的问题,于是用锡铂纸把北桥上三层下三层封好,由于这机子是全黑胶的,所以北桥保护要做好,不然南桥取下来,北桥又爆珠,搞不好三个桥重做,风险很大,好不容易把南桥取下来,还好主板没掉焊盘和掉绿油,取下的南桥就不用了,直接换个好的,冷板后上电试机,不上内存上到0.9回到0.8多,把内存插到上槽试机,电流有跳变了,到1.0就不动了,按经验肯定是没过内存,于是把内存再插到下槽再试,电流跳得很好,但很快掉电了,关电再试,还是一样,难道是北桥动了,仔细查看北桥周边也没有爆珠的迹象,思索再三,还是不敢轻易做北桥,再试试,换内存插上槽,还是不过内存,但不掉电,换到下槽,还是掉电,CPU烫得历害,于是在CPU上加个散热器再试,还是掉电,这次没有直接关电,而是准备用万用表测一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忽然又自动重启了,而且电流跳得很好,1.2还不掉电,貌似要亮机,关电接屏再试,第一次还是掉电,但过几秒重启,电流跳得欢,到1.2左右果然亮机了,那个激动啊,再插上槽,还是不过内存,插上槽掉电重启亮机,晕!什么问题,上官网一查,原来这机子用一条内存得插上槽,取掉COMS电池就会掉电重启,把COMS电池装上再试,第一次还会掉,再试就不再掉了,总算是搞明白了,呵呵

网友:
想不到没人跟贴

网友(2011-08-16):
一般都是先做北桥,楼主一下就做南桥好了!看来修的多啊!

网友:
汗死。。。多谢楼主。
我遇到一个T61的 拿来外接花屏。显卡干好了。结果 插下面内存槽 到1.几 掉电。插上面能亮。。。搞去搞来 。。。看到楼主帖子。。把CMOS装上。插上槽 开机 亮了。。关机。。再放上下槽内存。。两根内存一起上  亮了  NB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学习一下

网友:
真的很不错,谁也想不到,不过我觉得还是没必要动桥

网友:
是俺肯定干北桥了,呵呵。好经验

网友(2014-08-04):
IBM 的机器没CMOS电池就是不亮机

网友:
不错的经验!养成习惯就好了,板子通电前应装好CM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