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爆炸了是怎么回事?如何再修?

楼主(2010-09-19):
客户送来一个电源,是长方形的,估计是一体机用的。外接电源旁边有一个110V和220V 的转换口。拆开后发现是保险坏了。换了一个保险后,检查其它部分没有问题,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转了,以为好了。想接个主板试试,可是突然就爆炸了。吓了一跳。拆下了一看,是TVR10241压敏电阻爆了,保险也烧了。不得其解。这是咋回事?压敏电阻怎么还会爆炸呢?这个电源板上的芯片有:TNY276、WT7515,LM339、3842B,还有一些管子,都正常,哪位高手修过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压敏电阻怎么还会爆炸呢?
-------------------
压敏电阻是啥?它是干啥的?百度下。

你这个是电压过高损坏,先把坏的换了,看看是否还有其问题。

网友:
110v 接到220v了吧

网友:
可以去下不用就行了.

网友:
压敏电阻爆 这个好理解 你把压敏去掉 剩下就是电阻了 是电阻都会应电流 电压 大小 产生热量或者~~~很多 很多  用型号换上去 再慢慢检测其他地方

网友:
后级有短路电流过大烧的,压敏电阻起到一个保护桥堆的作用。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后级有短路或爆炸,都不可能造成压敏电阻烧毁。另外压敏电阻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后面的电路不被过高电压损坏,并无保护桥堆的功用。

网友:
把电压选择开关搞在220V好不好!

网友:
压敏电阻的作用是当电压过高的时候导通形成大电流,从而熔断保险丝,保护电路!如果是并联在整流后面的就可以先去掉不用!也没大的关系,只是电压搞的时候没有保护而已!如果是串联的220v交流上的爆了就是电路有短路要详细检查!

网友:
玩电源维修太可怕了,还是不要修好,不然炸伤自己!怕怕

网友:
串上个电灯泡来检查吧

网友:
压敏电阻之前可能已经坏了,接近要短路了吧,所以你修好后,它短了就烧了保险,,,

网友(点评):
我有遇到过

网友:
压敏电阻全部去掉后,换了一个保险,因为当时保险也烧了。再接上主板试机好了。
看来是压敏电阻原来就是坏了,只不过是挤在大电容里了,而且外面还裹着胶皮我没看清,所以再接电的时候炸了。已经给客户上到机器上了,是一款DELL台式机上的,型号是530S。这里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压敏电阻是起过压保护的 全部去掉后没过压保护了  一般压敏很少坏的  一般都是用户家里电压过高,电压选择开关搞错,压敏击穿炸保险保护后面电路元件。

网友:
这个现像看到几次,楼上的说的多是这个问题多,别的故障也有

网友:
客户送来时就说是110伏和220伏的电压选择开关坏了。我就感觉挺奇怪的。拆开看只发现了保险坏了。没注意其它的问题。后来炸了,把客户当时就吓跑了。我又换了保险正常了以后,他来取货时才说是电压开关当时选错了。费了好半天劲。

网友:
一般烧保险的电源都有短路的情况,切不可简单换保险上电!

网友:
当时看到保险烧了。就考虑到了后极的短路,量了半天没量着。也没看到压敏电阻的问题,所以就上电了。还好它炸了,发现问题了。要不然还真的不知道它有问题呢。嘿嘿。

网友:
240V的电源切到110V上市电,或者110V的插到240V市电大多都要爆了压敏电阻的

网友:
炸得好,不然后面就损失了。品牌电源这方面做得好些。

网友(2010-11-01):
修电源必须细心,小心,最好把开关变压器初级的元件挨个测一遍,尽量不要造成二次烧保险,因为二次烧保险容易吧故障扩大化,加大维修难度,这次你还是幸运的,呵呵

网友:
修电源短路或者电流大故障最好前面串接个100W到200W灯泡做假负载,这个很实用的,一般短路上电测试也不会造成故障扩大

网友:
一般压敏电阻式用来防止外加电压过高骚电源 它一般和保险电阻一起用 可以去掉不要

网友:
怎么会用10241呢?
电源是110V/220V输入的吧
有两个10241串联的吧
那可能是两个电容电压不一样了:均压电阻有问题?电容容变化引起差别过大?
修过两外型怪异的电源,用的是两10151串联的,算一下,就算是220V输入都会爆,更别说电压波动了。可能设计时人家根不没想过那东西会在中国使用。

网友:
两个都拆掉    只是起电压过高  时的 保护 作用     我修过一个差不多的    拆了 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人家设计时根本就没想过那东西会在中国使用,毕竟人家设计了,110V和220V可交换开关嘛。他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还当是好东西哩。结果电压不稳给烧了。我给他换了一个保险,去了两个压敏电阻,收费一百。那老哥还挺高兴。嘿嘿,碰到有钱人了,没办法啊。唉……

网友:
压敏电阻会自己损坏的

网友:
先断开保险,去掉压敏电阻,测量保险插座的非电源输入端对地正、反向电阻,再测量开关电源各输出端对地电阻。若与正常机器差别不大(至少不短路),则排除基本短路性故障。故障多为压敏电阻本身,据电磁兼容试验测试,压敏电阻一般经4KV雷击浪涌5~7次后,将完全处于短路状态。估计该电源烧坏时压敏电阻就一起烧坏了,更换即可。

网友:
有句话这样说:印度是电源的坟墓。
对于生活在110V供电国家的设计人员来说,中国也是个坟墓。
110/220可不是一个二倍压整流+个开关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新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