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000的秒杀

楼主(2010-09-19):
接神州天运进水机一台。开机电流到0.2A不动。根据电流可以看出。主板上有电压没有出来。拆机后测量。没有CPU电压。CPU供电主芯片是OZ8291。测量供电正常。上下管G极没有控制电压。接着量升压电路。发现PD501的5V只有1。2V。看来问题就在这了。手上没图。跑线路又麻烦。就找我一个哥们加棋要了个图。根据图找到Q19。+5VA转换成5V的管子。发现有输入没有输出。量基极电压不对。直接找个N管换上。开机电流一路跳变。亮机。

笑什么笑 -2 进水的怎么不先看下腐蚀了哪里?怎么不先烤 ...

网友:
接到机子。客户说他放了十几天了。还用吹风吹了。我当然就上电了。处理腐蚀当然是要做的。那是最基础的就没有写。什么都写一大堆。打子麻烦。

网友:
不太明白哦,VCORE上下管的G极没电压,为什么去量升压电路了呢?5V是给CPU供电主芯片是OZ8291的辅助电压吗 ?

网友:
有论坛做平台,维修方便很多,忠心感谢论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个新手问题,象第二张图中的C298一端接地不会拉低VIN_SW吧?假如用个电阻代替C298是不是就会拉低?

网友:
呵,在联盟看到过。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个本是进水了,进的不多,现在就是键盘和触摸板不好用,别的都没问题,把主板放烤箱里考一考能行吗?,现在机器是亮的不敢换KBC。

网友:
看到大师傅修NEC通病。3分钟搞定

网友:
“5VA转换成5V的管子。发现有输入没有输出。量基极电压不对!”
这里好像没有三极管吧!又怎么会有基极电压呢?5V是由Q19N场管转换得到的!当Q19的G极有电压时导通!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明确

网友:
基极是不是G极啊?如果是G极,为什么电压不对就直接找个N的换上呢?控制端不考虑了嘛?有几分疑惑。

网友:
维修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