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AM2主板保存不了CMOS

楼主(2010-09-19):
战神AM2主板保存不了CMOS, 发现电池正常 但放到电池座上电压就下降了从3V下降到0V  电池坐换了  先连的电容也换了  电阻正常 还有那里上图一张

yzz163 -3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32.768KHz和两个揩振电容一并换了,是揩振电容漏电

网友:
把那个双二极管拆开如果还是一样就 是桥问题。

网友:
两个二极管拆开了还是电压下降 难道真的桥坏了

网友:
先把二极管拆下来看有没击穿现象,正常就把电容换了,

网友:
电容换了  二极管拆了 电压还是下降  还是不对什么原因能导致电压下降啊

网友:
打一下跳线中间针的对地阻值,如果短了,那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两个二级管都拆了吗?如果拆了应该电池端正常才对的

网友:
电池座 有短路没  我碰到过一个 因为电池座短路 而 。。。

网友:
碰见过一个 I/O不良导致 的 电池电压低的情况 最后我割线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跳帽拔掉后测是电池到跳线处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