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主板复位

楼主(2010-09-19):
GA—945PL—S3主板各电压正常,PCI有复位3V,IDE有复位5V,但按复位健没有变化。复位灯不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复位针上有高电平没?

网友:
复位针上有5V的高电平。

网友:
先查下,各个测试点的时钟都正常不,正常后在测下BIOS,显卡插槽都常不,及跳变.

网友:
是不是你卡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有复位3V,IDE有复位5V,这是有复位的,复位灯不亮就是正常的,亮就不正常了。现在的板你点复位的时候电压跳变是很小的,一般是复位脚上有电压,就可以说明复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