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内存主要测试哪几只脚

楼主(2010-09-19):
2代内存主要测试哪几只脚,或是基地有关于2代内存的电压测试帖子帮我发一个连接,谢谢了
感谢楼下的同志

网友:
供电 VCC 1.8V 51脚
时钟 137 138 185 186 220 221
SMBCLK 119脚 3.3v
SMBDATA 120脚 3.3V
SPD供电 3.3V 238
负载电压在内存插槽旁边的排阻上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代内存: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