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03p液晶不开机怪问题

楼主(2010-09-19):
dell 1703p液晶,第一次插电源,开机都正常,在不断电程程况,按开关一切正常,当再拨下电
源开关再插上时,液晶就不能通电了.按开关也没反应.拨下开关,放一段时间再插上,又可以.但故障还是跟开始时一样.目看没有电容爆..按键也没事..单独用电源板.输出5v..12v正常..请各位高手帮忙发表一下意见..多谢..

网友:
不能开机时电源板的电压正常查一下MCU复位脚的电容

网友:
查换一下开关管和电源管理

网友:
這種現象還是電容性故障 看您用功把它找出來

网友:
感觉象电容故障啊,楼主把电容都换换试试,电容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