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通电,电源板吱吱响

楼主(2010-09-19):
拆开认真听,电源板吱吱响,断开连接控制板的线,通电,响声减小,听到打打响。

检查发现三极管A680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得,CDE三脚任意两脚阴阻值为007,

网友:
那把三极管拆下来再测看一下阻值正常吗?如果还是那么低那就是三极管坏了,再测下底板看正常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300V的滤波电容性能降低引起的哦。

网友:
这问题。有点费解。同意2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