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样修复内存上的金手指???

楼主(2010-09-19):
有一客户把内存插反导致内存金手指烧掉,,如何修复???
修复

网友:
不大好修吧,建议换PCB板吧,那样你可以使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挂掉烧坏的地方,注意板线,然后用502粘上,前提是把引脚连上。呵呵手工活

网友:
先把烧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在别的地方拆一个的鑫手指用502贴在清理好的位置上,然后小心的把线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