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主板CPU供电故障

楼主(2010-09-19):
一台DELL  3100机子的主板,是915芯片组。正常使用中死机,断电后不能开机,电源灯黄色闪,检查有一相CPU供电上管短路,用09N03管子换后能开机2分钟左右就断电保护了 。(原装的是06N03管)。测量另一相场管也坏了,买了06N03管换上还是不行,不能上电。测量ADP3148又坏了,换上还是不行。这样反反复复换了几次场管和AFP3418,还是老毛病一上电就烧。现在是把所有的场管 和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 (ADP3188 ADP3418),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能开机。拿掉CPU能上电,测量内存 等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在仔细测下还有没有其它MOS击穿现象,换上管时,应该将下管一起换,可能是反馈线路的电容或电阻损坏了,导致烧上管,换了又烧下管,或者烧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把坏的场管跟3188   3418全换

网友: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管子 和 ADP3188 ADP3418都 换了,还是上电就保护 ,不上CPU可以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CPU供电的反馈检测电路

网友:
DEII主板就是老难修了,我现在手里还有三块未修起来的,一块是不加电,一块是不自检,另一块是报警。我都建议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查一下外围电路是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