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打印机共享问题。。。

楼主(2010-09-19):
有以小型局域网机器能互相ping通,网络软件也能正常运行。。但就是共享打印机时常不稳定。。说不准那天就连不上了。。。必须从新连接一下才行、。。

网友:
可能数据线有问题吧,我经常遇到那种数据线不行

网友:
排除了软件设置、硬件问题后,在不能访问时看看浏览例表。用
NET VIEW 机器名
NBTSTAT -C
NBTSTAT -N
等命令检查本网络上的浏览服务是否正常。
建议,最好指定一台长期在线、性能稳定的机器做为 主浏览服务 器,负责 共享资源例表的维护。

网友:
简单的很·· 把每台电脑的IP地址设置成固定的 ·建立访问工作组·    其次还要把本地访问的成员 Guest  删除· 在组策略里面删掉· 再共享打印机··  互相访问建立列表· 就OK 了 ·

网友(2010-10-25):
回楼上:应该是启用来宾帐户吧......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后来查找原因是打印排线磨损,更换

网友:
中KIDO网络蠕虫病毒的可能性很大,看一下,是不是网内有一台机器远程发送文件,不打卡死了后面的.这样要将文件删了,重启才能用.
那个病毒不好清理干净,如果机器少,断网,机器全部重装一下,如果机器多,那就想办法清除一下毒

网友:
我觉得的吧
有问题才好
上门一次收一次费

网友(2015-11-01):
像是中毒了哇,全盘查杀一下,把权限设置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