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静态电流0.01A,按开机键跳一下0.03A,之后变为0,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0-09-19):
联想旭日125静态电流0.01A,按开机键跳一下0.03A,之后变为0,换过SC电源芯片,开机芯片,故障不变,搞了好久,中间有一段时间能开机,电流能跑上1.0A,时间长点还能往上走到1.4V,再往后我也没做什么动作,只是天那水清洗了主板几个地方,之后按开机键就不触发了,电流表停在了静态电流0.02A,无变化,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我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去修?还有哪些方面没有描述清楚?求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主板有短路的吧

网友:
哈哈  这样也问

网友:
搞了好久,中间有一段时间能开机,电流能跑上1.0A,时间长点还能往上走到1.4V,再往后我也没做什么动作,只是天那水清洗了主板几个地方,之后按开机键就不触发了,电流表停在了静态电流0.02A,无变化,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我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去修?还有哪些方面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嘛,菜鸟哇,不这么问怎么问啊?你是高手吧,还望赐教啊!呵呵

网友:
那就是你清洗后加电短路了吧

网友:
自己把问题解决啦,在此回复大家,分享经验,,原来是CPU座虚焊,加散热片不开机,不加散热片正常,我加焊解决问题,但不知加焊的稳定性如何,请问大家遇到座子虚焊一般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