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输出不正常,请教高手!(在线等)

楼主(2010-09-19):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翔升G68S主板,NF的单芯片。CPU电压不正常,ISL6566芯片。测量EN是3.3V,VCC5V,VTT0.92V,PLL2.5V。桥电压是1.22V和3.3VSB。内存电压1.85V。用假负载有时CPU输出电压是0.6V,有时输出电压是1.45V,不过ISL6566很热(不是把手指烫破的那种),断电后输出还是很低,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手 一般判断不出好坏 就用替换法...

网友:
测下ISL6566芯片有没输出PWM和PG信号,板子上还有没小电源IC,是几相供电的,?

网友(点评):
三相供电,没有小电源IC。PWM和PG信号没有示波器没法测量!

网友:
如果测到没场管坏的就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点评):
场管在线测试没发现问题,ISL6566要是坏了的话,怎么有时电压又出来了呢?有点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电压不正常时,祢可以测下电源IC输出的PG跟PWM电压看正常不先,一般电压有,信号也正常的.可能是电源有空焊现象,建议LZ加焊电源IC

网友:
你说的EN信号是指三十七脚吧?三十七脚应该是底电平有效的呀,再说了,你看一下PWM有没有嘛。

网友:
刚才打错了,VTT应该是0.92V,PLL应该是2.5V。

网友:
刚才又上CPU测量了下,VID组合是1,0,0,1,0,查了下应该是1.1V输出的,ENLL还是3.3V没有变化。CPU输出电压为0V,PG是0V。PWM没有信号出来。看来是芯片坏了,想问下这个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不大?我这没有配件,还要上淘宝买,所以先问下!~

网友:
买了之后多备几片。
6566应该来说是很容易找的

网友:
无聊上来转转,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有时正常  有时不正常可能是电源IC坏,也可能是桥空焊。两者有问题都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刚接触维修吧,ISL6566在三相供电板里出现的非常多的,这种情况VCC  EN正常  VID也不全为1,电压不高,你上真CPU后,电压怎样呢?还是时有时无就先换电源IC

网友(点评):
上真CPU后电压是0V,上假负载是0.59V。电压基本出不来,就出现一次,1.45V,当时量时不小心表笔掉在PS2那块电路出来的。IC很热,我就关机了,以后就没有出来,不知道是否IC坏了?

网友:
压压桥试试

网友(点评):
无铅的桥,压桥没有效果!

网友:
先换个IC试试,不行的话就加焊桥吧,这种单桥虚焊也会导致CPU电路不正常,我以前修过几片这样的问题,都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
IC很热,我就关机了  这种情况芯片坏的几率非常高,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