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报0210错误

楼主(2010-09-19):
IBM X200 报0210错误或者开机过了IBM的LOGO后就是个亮屏幕,什么也不显示,有谁知道什么问题吗?
不显示

网友:
你按ESC 看看能不能走下去

网友:
你肯定是换过硬盘了 不影响使用的 就是要你按ESC 才能走下去

网友:
亮屏幕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按ESC可以走,会出现0210键盘报错

网友:
0210是键盘错误,开了机就把键盘去了,看还报不

网友:
要么就换个键盘试试看哦 。

网友:
0210报错我记得是硬盘报错的呀。。。

网友:
不用键盘就是个亮屏幕

网友:
0210是硬盘报错吧,你换硬盘了吧,系统不兼容,重装系统吧

网友:
不按硬盘,不装键盘一样是过了IBM的LOGO就是个亮屏幕,一个字母也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