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J-CE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9-19):
主板型号是L-NC51M,应该是联想找V星OEM的产品,故障现象是能触发,但CPU风扇不转,不跑码,测量主板的主供电,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除了图中红圈位置的RIJ CE芯片无输出,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的PDF,不好判断是不是这里的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特写2张:

这张是供电管附近的

这张是12V插座附近的

网友:
这两个是风扇控制的场管如果坏了以直连。

网友:
贴片晶体管,给你个连接http://www.838dz.com/diode/1359.htm
R1J实际型号SST642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很有用!

网友:
控制风扇转速的

网友:
不是叫做三段稳压器吗 看标示又不像

网友(点评):
你们看到它跟LM358连接在一起吗? 既然这样 怎么会是稳压器呢?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给风扇温控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三极管,C极接12V,E极接风扇插口第二针,B极由U9控制。查一下B极与C有没有电压就行了,有电压换掉他就行了。找不到代换的,可以直接拆掉这个管把CE极用一个大的二极管连起来。二极管正极接C。

网友:
3楼,5楼正解,RIJ-CE是一个三极管,E脚接到LM358的第8脚,B脚经一个贴片电阻还是接在LM358的第8脚,C脚接在风扇插座的中间脚,这种接法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起到调节风扇转速的作用。

至于开机风扇不转,不跑码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主板在哪里放了一天,自己就好了,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