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60电源接口

楼主(2010-09-19):
接口电源处有三根脚  一个地 供电  (另外一个不知道是干社么的 跟一个小电容相连)  客户机器接口电源处松动   我本来以为加焊就能好  接口加焊了  加电掉电   我现在想问问呢除了供电 地之外的那个脚是干什么用的   它跟供电脚是相连的吗?  谢谢 我是新手

网友:
头发过的还特意提

网友:
除了供电那根线之外,都是地线。肯定的。这老本口换个吧。容易坏。主要是口上的引脚老化,和主板连接不良。掉电的问题换口之后再测。

网友:
一般有供电/接地线外,有可能另一根是检测的信号线吧!!!!

网友:
你要说加电后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啊

网友:
你把接口用烙铁拖一下
可能是虚焊

网友:
我建议 重新摘下来 换个新的  或者能处理好 一点 再装上去 不稳定的话 肯定会出问题  另外  我想问一下   你一共才10 分  的下载分    怎么给别人加十分

网友:
电源接口处莫非也就只有电源输入脚.地.和电源接口固定脚..没有第四种.....加电掉电要看电流表的反应情况来判断问题点....

网友:
是信号检测脚吧, 你在供电和这个信号脚之间加一个103的电阻,看下!

网友:
这个Y160电源接口没有检测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