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0-09-19):
有些灯管要把屏给完全测了换,但这个有很大风险,一不留神,屏就坏了。大家有什么代替灯管的好办法没,或有换灯管的好办法,听他们说可以在坏了的灯管那加一个电容也行,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加电容或大功率电阻或直连,这要看电路的

网友:
我在一个资料上看了下,可以试着四灯改双灯
,两个高压包上各连一个灯管。我没操作过。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吧坏的灯管不要了不就完了 四灯灯管用亮灯的不就行了  坏的不接  就接好用的

网友:
在坏灯管的接口上接一个高压电容就行了

网友:
燈管還是要換才會用得久 其實多練習就會駕輕就熟 過程中是會付出代價沒錯 但是經驗也是需要由此而來

网友:
换灯管是很麻烦,有的屏灯管很难拆,直接晕菜了。。。
所以有时候就直接把坏的屏蔽掉了,不是长久之计啊。。。

网友:
电容好用一些。

网友:
原装高压板可以改吗?   不会保护?

网友:
现在大家换19宽屏的灯管要多少钱啊?
昨天有一个网吧的显示器要换的,我要价160,他不修了,是不是要贵了???

网友:
不过有时江湖救急用得上  办法多了就是牛

网友:
什么意思具体如何操作,是在灯管接头的两个电极上直接接上一个高压电容吗,电容可有什么要求。请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对呀说的清楚一下也好让咱学习学习呀

网友:
从旧的高压板上面拆一下高压电容接在不用的灯管接口的两个脚上面当做一个负载用。

网友:
还是用二灯的高压条稳妥些,如果不换灯管的情况。

网友:
上述方法都是暂时的,有条件还是得换啊。

网友:
在坏灯管的接口上接一个高压电容就行了
这个电容要多大的耐压和容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