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水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19):
[i=s] 本帖最后由 米奇 于 2010-9-19 13:45 编辑

联想Y450进水开机掉电机型:联想Y450主板料号为KL1(还未过保因为客户不小心进水维修站不给保修)故障:是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33A掉电,拔掉RAM电流跑0.85A掉电上RAM 电流1.35A掉电显卡我加焊过   显卡为NV的芯片是09版此机内存用的是三代的,显存是二代的可以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笔记本的主板的供电都正常但是不显示其中CPUVCORE
RAMVCC VGAVCORE
桥供电VCC
3V和5V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我们该怎么维修还有CPURST#
1.05V
PLCRST#
3.3VPCIRST#
3.3V 都正常电流都跑到1.45A就是不显示我该考虑那部分问题???下图是该机的上电时序图:下面是该机的供电框架图有人告诉我思路这种情况一般维修思路为:(摘自:《广达工程师维修方法》)CPURST# <—> PLTRST# <—>CIRST#但是我量过都没有问题我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维修还有人告诉我看波形可我这里没有示波器还有人告诉我应该是信号部分出问题了,你查下LPC LAD线吧我没有查因为没有示波器高手能帮我吗?给一点思路下面是我测量的结果:CPUVCORE  0.9v(电感对地阻值100~200多Ω)  MAX1720ARAMVCC          1.5v (电感对地阻值100~200多Ω)        三代桥         1.5V       (电感对地阻值100~200多Ω)VGAVCORE   0.9V   ( 电感对地阻值5Ω)显卡的显存为 1.8V     (电感对地阻值100~200多Ω)     二代待机3.3V  5V都正常    (电感对地阻值100~200多Ω) ISL6237CPU的供电IC芯片我加焊过量过CPUVDD   CPUPG   CPURST 都出来了据我自己分析一下既然不上RAM的电流为0.85A掉电,上RAM的电流为1.33A掉电那么CPU应该已经工作了是我可以排除CPU这边的问题应该把重点放在南北桥和显卡上 ,或许是南北桥缺少什么信号等其他原因可能的引起掉电的原因我假设了以下三种:A.会不会是缺少内存的系统管理CGCLK_SMB
CGDAT_SMB
3.3V(不过我查过正常)B.会不会是显卡虚焊,NV的芯片 ,不过我有加焊过 ,故障一样C.会不会是北桥虚焊,因为我维修过一台ASUA
A8J
带独显也是电流跑到1.几掉电 ,后来我加焊北桥就解决,我加焊此机也没有用还有我有个疑问这个是图纸上的电压:显卡供电+VGACORE/1.10V/21A
OZ8119产生

实际测量只有 0.9V+VGA1.1V/2.3A
RT9018B 产生
实际测量只有1.0V
这个应该正常吧,应该是我的表笔不够精准吧!!!+VGA1.1V/2.3A 它是给谁供电它是做什么,不是已经有显卡供电+VGACORE/1.10V/21A 吗???
以下为主板进水处
请求大家给我一个思路,下一步该怎么修???

网友:
说的好听的反映他的提议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要动不动就显卡南北桥的。。。。还是认真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IC变掉。。发霉。。断线。。。我想肯定还是这边额

网友:
楼住根据你说的进水地方来看,有可能是5VSUS或者3VSUS没有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是头痛,去除温控试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上次修个G430的,就是进水了断线了,不通,联想蓝色的板进水就会府实!然后被我搞定了,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都工作了  你怎么学的

网友:
仔细找找进液的地方

网友:
看看lpc总线,看看工作了没有,点点bios看看,不行重新刷一下

网友:
可能还有短线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 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进水的仔细看看过孔,过孔发黑的很可能就是烧断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