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可以显示有时不行

楼主(2010-09-19):
有块梅捷的主板  型号是SY-15GC2-L开机不跑代码 有时候可以跑代码 跑完之后可以显示 可显示不到三秒就又黑屏了 会是哪里问题呢  要测哪里  怎么测

网友:
呵呵
对方身份

涵山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上独显的?不跑码时,测下各个核心电压都正常不,按照维修流程修.

网友:
当你主板黑屏的时候诊断卡还有显示吗

网友:
估计不是发热的问题,还是要在开机电路和桥上去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