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P4P800SE代码2A问题

楼主(2010-09-19):
         偶有一块华硕P4P800 SE的865主板,这个主板的故障是,在不插显卡的情况下,POST检测卡代码正常跑完,键盘也可以操作,但在插上显卡之后,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跑完,代码为D0-D1-D3-D5-2A-38-84-60-85,但是按下关机键之后,再开机,代码就定在了2A那里不动了,就是检测不到显卡,放一次电又可以开机了,检查过AGP槽那边的几个小三极管没问题,我已经杀过BIOS,南桥和北桥了,电压都正常,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们指教指教小弟吧,偶是新手,谢谢

网友:
有大哥指点一下吗???

网友:
难道是显卡接触不好,或者是电源问题,再不然就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