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奇怪的华硕P4P800

楼主(2010-09-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P4P800主板 478的    故障是 开机能显示  关机后 在开机 就开不起来了, 偶尔能开起来  开不起来的时候 没有复位 , 测PCI16 无电压  14.318无电压 但时钟芯片有供电  换了晶振和电容 无效,  但正常的时候  时钟电压都神正常  已经换了83627thf-a  不管用  BIOS 也刷了  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
我记得又一次,我也修过一个一会儿有复位,一会儿没复位的,最后一查,居然是电源的原因,要不,你测一下电源8脚的PG信号有没有,再查一下其他的吧!也有可能是某些地方虚焊了,特别是参与复位的一些元件!

网友:
我也碰上过一个,是一台二手机,客户使用了一个月,一切正常,忽然就不跑码了,拿回来测,各地方都正常,正在弄不清楚的时候,插上电源一试,它又正常了,现在正常使用中,定时炸弹似的,
不过有一个多月了吧,一切正常,哎,

网友:
这个 板子 10块 有8块 CPU座 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318没电压是不正常的,换了晶振和电容后不行,就是时钟芯片的问题的,先加焊时钟IC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