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分辨率设1024*768 60 Hz 显示器显示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0-09-19):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装个系统  装了一半提示说超出频率范围 换了块一样的显卡装好系统 分辨率设 1024*768  刷新率设 60Hz   黑屏  显卡bios 也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的事吧!

网友(点评):
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超出屏幕范围 基本不是数摸转换芯片 就是GPU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不关显卡事。。

网友(点评):
换块显卡都没事了 还有就是驱动也装不上

网友:
显示器接口或者连接线的事,试多了

网友:
查查行场电路,我碰到一个后来观察发现行场电感掉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