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楼主(2010-09-19):
本来是开机死机,典型的南桥故障,取下植球装上,,问题来了,用后面个内存槽正常,能开机。屏幕显示正常,没花屏,,,用前面内存槽,跑2E,不过内存。。。不知道哪的问题了,没动过其他地方,就懂了南桥,另南桥显卡是全封黑胶,怀疑过显卡爆锡,但是用后面内存槽又正常,忘指点指点
显卡

网友:
是不是焊南桥的时候 没把北桥封好 造成北桥爆锡球了

网友:
怀疑北桥,也有虚焊可能因为有一个好用,打一下阻值。

网友:
打内存了

网友:
先打下内存的对地阻抗 。 可能是不经意间碰到北桥了

网友:
就是啊,是南桥和显卡是黑色的全封胶,要爆也爆显卡了啊,,北桥是红点点胶,不会爆啊

网友:
没有遇见过,修好了告诉俺故障啊!

网友:
还没检查到问题,求助。。X600显卡,显存都全封胶的,又没备货,不敢抬呀。也无法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下内存对地值吧,也许是掉件了。北桥与南桥相距很远,不会空焊的,而且显卡都是好的,更不用怀疑北桥了。

网友:
加焊一上面的内存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