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好一块短路的显卡,是昻达7600GT的

楼主(2010-09-19):
本来是要装一台主机的,测机时,把U,内存,显卡,装好一上电风扇就转一下就掉电,掉电之后就开不了机,刚开始还以为是主板的问题,拨了P4还是一样,测下主板的核心也没短路现象,换块主块把U那些装上测机.还是跟之前的故障一样,郁闷了,怎么还是一样呢,电源一直以来测机都是好的,先把电源换了,P4拔了,U,内存,也拆了故障一样,最后把显卡拆了,主板就正常上电了发现是显卡有短路现象,因为没有修显卡的维修,只能靠自己修主板的基础来测下VGA口的行场,三基色有没对地,测了没问题,在上到主板测下其中一个MOS的输入是压12V,控制没电压过来,可能是控制IC有问题或者这个MOS本身有问题,就把显卡拆下来打下对地阻值,三个脚的阻值都接近短路了,就把这个MOS管拆了,在测焊盘,阻值升起来了,在别的坏显卡上拆了一个MOS管,测了是好的N沟道的,二话不说就把它换上去,在上电测显卡,怎么还不亮呢,然后测下输入电压正常,控制电压还是0V,心想这次肯定是控制IC的工作条件不正常或者是本体损坏了,控制IC是8脚的:APW7120/因为有块一样型号的坏显卡,就把这个IC拆了换上去,在上电测试能正常显示了,呵,看来维修基础还是需要的.把第1次修好显卡的经验给一些修显卡的菜鸟分享下,师傅级的就不要见怪咯,哦耶,心里说不出的开心.不过以后我还是会更深入的去了解修显卡的一些维修基础与经验.

网友(点评):
破处是很爽的!再接再厉!

网友:
第一次修好东西的感觉,蛮爽吧。

网友:
三基色有没对地,我问一下测三基色是除示波器还有什么工具能测呢????

网友:
接口直接打RGB三基色对地阻值是75欧姆,二极体值大概也是这个数左右
把三个下拉的75欧姆电阻拆下来才能打到真正的值,500左右

网友:
修显卡和修所有数字IC的原理一样,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只是一个MOS管击穿了.就测对地阻值跟用示波器测波形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指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知道民.下次修显卡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