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硬盘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硬盘电路板上的小8脚是不通用的呢?
如果代换的话 一般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多?
请教下各位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指串行FLASH ROM,大多数是通用的,现在新出的有带LV这种更低电压型的。容量大的可以换小的,比如用1M位的换512K位的,反之不可。
如果是指MOSFET或DC-DC芯片等其它8脚的芯片,最好从相同板上同样位置拆,或型号完全对上。

网友:
老式的IDE硬盘 整个版面只有一个SOP8 应该不是FLASH ROM 这样的应该可以互换吧 标号不一样 但是都是希捷的硬盘

网友:
           查了下 好像是管电源的芯片

网友:
鱼4或7200.7?那个是一个MOSFET+一个肖特基二极管,7代同一位置上的全部通用,包括迈拓的金九等硬盘上电机芯片边上的这个芯片,全部是一样的,我看过几种DATASHEET,不同型号只是在参数上有很小的差别,这个是很容易烧的,我都是随便找来换的。不过这个烧一般还会有电机芯片烧,或HDA烧等,一定要先量一下,不然很容易换上就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