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a的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0-09-19):
今天接到一个精英ECS 945p-a 的主板,上CPU,也能显示,跑到EO 04,不会跑了,测内存电压都正常,没办法把BIOS给刷了几次还是不行,又把内存旁边的管都换了,还是不行,没办法,来问一下,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精英的英特尔板子 最容易 U座虚焊了!

网友:
内存要正常工作先要供电正常 BIOS资料没问题,还有内存跟北桥之间的线路也不能有问题。内存的工作电压你测了那几个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LZ,小弟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不读CPU。如何查看了?你这块板现在修好了没有?哪的问题?

网友(2010-10-21):
现在的板子,修不好的太多了,最近也不知道怎么,老师就是不让看这个网站,说每个板子问题不一样,真是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