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IT8718F-S

楼主(2010-09-19):
待机5V有。IT8718F-S的75角也是5V。72角开机3.3V-0。73角3.3V开机不变。76角5V开机不变。这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不触发

网友:
32.768晶振起振不?南桥待机发烫不?

网友:
查76脚跟哪些元件或IC相连,查此线路中的元件或IC有无损坏,如此线路正常就是IO损坏没有把电压拉低,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在触发时那几个脚的电压有没有跳变.最终目的也就是拉低ATX-14脚.

网友:
hao123
的帖子
开机条件另一个脚是71脚不是73脚,不知道是你测错了,还是写错了,如果是写错了,那么换掉IO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