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郁闷了,855GM的北桥,两次做都挂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楼主(2010-09-19):
两块855GM的北桥,记得一个月前有一块是虚焊,压一下就能亮的,取下来重植完还特意先量一下上面电容有没有短路才上BGA台的(xxxxxx的),可是焊接完一上电就保护了,一量桥上面的电容好几个短路了,郁闷啊。。。今天又修天一块855GM北桥的桥,故障是能触发不显示,量上面电容没有短路的,又是取下重植和上一块一样,植完球都没问题,可是上BGA焊台焊完后又短路了,太郁闷了,搞得我现在都不敢搞BGA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脏话*作没有什么不对啊,为什么老烧,是不是855GM桥做BGA特别易短,你们有碰到过吗?

网友:
你做BGA 的 时候 是不是温度调的太高了 ,或者风速太大了,要不不是那么容易连的 ,无铅的根据BGA不同  在260-280之间   有铅的  在210-225  度左右,  温度要合适,还有就是风速,开始的 时候可以大点 ,但是融化了之后 最好小风

网友:
还是温度没把握好,855应是有铅的吧,温度别高了

网友:
这个桥的温度不能太高了  化了后10秒内必须降温

网友:
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暴桥啊,郁闷

网友:
不是连球短路,是热冲击损坏的,这个BGA做顺手了也好做的,我用风枪都做过这个BGA,就是温度不能超高,得耐心点,还有就是适当的提高下加热,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我也是855GM 搞了几次都搞短路了   现在看见它就头痛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xxxxxx的BGA焊台,曲线和风速都是设好的,做有铅都是选21曲线都没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做这855GM就是会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东芝本,本来压桥能亮,重植后成开机保护了,芯片上的电容已经短路,后来换了个全新的芯片才搞定。感觉855GM比较脆弱。试试吧曲线温度设置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