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奇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9-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冠盟GMA690-94E2P-MGN主板。。说是系统坏了,重装。那重装一下看看,可以GOHST完在释放文件时出错,说是“错误的数组或数据超出界限”。。我以为系统盘坏了,换了一张,也一样。又换了光驱,换了硬盘。还是一样,到安装注册组件时就出这个“错误的数组或数组超出界限”。。在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换了个CPU好了。。用别的CPU装系统,装完后,又把它的CPU给装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可能CPU内部有点小问题。。具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性能良换个自己的内存帮他装好后再上他的内存

网友:
内存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而且是在注册组件时出错的。。

网友:
那就不用GHOST的
用安装版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了个CPU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内存,CPU显卡都换掉排除,不行的话用慢装的试

网友:
换了个CPU好了。。用别的CPU装系统,装完后,又把它的CPU给装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可能CPU内部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