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杰微K9NAG-MX知道这是什么芯片的说下

楼主(2010-09-19):
(图片)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有没有特写啊!?
我猜想是复位芯片吧!!

网友:
芯片上面没有标识吗,,你报上来呀,,,

网友:
是不是it8282m啊,如果是的话,就是一块时序上电芯片,此芯片参与开机,时钟,复位。其损坏后导致cpu无电压,此时应先查芯片工作条件,再查内存供电,再查cpu供电,最后查时钟与复位

网友:
应该是'小蜜蜂'的叫什么精拓的防伪IC.

网友:
眼力不好了看不出来

网友:
不清晰啊。 看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副时钟芯片呀

网友:
老了,眼花了,看不了

网友:
一定是内存控制的,跑下电路看看,跟内存有关系没。

网友: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芯片烧炸了,想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