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19308HW 900W 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0-09-19):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自己修不好了 同行也修不好了 决定从淘宝买 淘宝人告诉我只有美格 MAG 就是LOGO不一样 回来装上显示3 4个屏幕 旁边还多了好多小屏幕 买了2块了都一样的 【原装拆机 美格 MAG WG94K 900W驱动板 海尔19宽屏900w(HT-19308W)驱动板】 到底什么问题啊
问题
驱动
屏幕

网友:
程序问题 刷边程序就行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要刷程序。
为什么不用通用板呢? 通用的乐华板,自己有编程器很好刷。。
你这个板,估计自己没有他的专用编程器怕是刷不了。。。

网友:
这个是唯冠代工的吗?
GB980W的我有的,是25L1005的
加我QQ,46024993传个驱动板图片看看

网友:
程序跟屏不相配!!看看能不能刷你原来的程序上去或上网找个程序!!

网友:
程序不对啊

网友:
换个通用板多简单的事呀,。

网友:
我修过一个方正22寸液晶和此和毛病类似的。是电源板的问题,你换一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有时候是跳线没有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