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之后识别不到了

楼主(2010-09-19):
我的U盘芯片是UP19的 用量产工具量产之后就无法识别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用错了量产工具,有保修就保修,没保修参照短接法...

网友:
你可以自短接FLASH的29,30脚来试一下。

网友:
不会自己搞的话就拿去保修吧,不然自己动了,别人就不给保了

网友:
在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量产工具真是多呀!!有几百个,所以用的时候一定得小心!

网友:
从下个量厂,换个主控

网友:
检测出来时UP19  未必就真的是UP19 主控,线拆开看看主控芯片,再找相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小心点用。,

网友:
去保修吧  换个新个

网友:
用错勒U盘量产工具,   U盘都识别不到勒, 就只能做保修勒

网友(2012-05-15):
用短路法修复

网友:
几个不动,也想试短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