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算放大器用什么方法能最准确的判断出好坏?

楼主(2010-09-19):
                 今天帮朋友修一主板故障是LM324MA四运算放大器损坏,,我修这LM324MA是用书里讲的指针万用表来判断好坏的,,将万用表调到10V电压档,两支表笔分别接负电源端和输出端。。。接着用金属镊子接触LM324的任意两个输入端,,不动,,确认为它坏了(全是按书里讲的来),我承认我的确是非常的菜,,,请高手指点一下,用数字万用表,应该怎么测来判断它的好坏呢??,,,

网友:
在供电正常、输出对地不短的情况下,看看输入输出是否合逻辑

网友:
装到电路中试试啊。
+>-时,输出要为高,
+<-时,输出要为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判断好坏就是上电测,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是
供电有  +大于-脚的时钟  输出脚输出电压,否则坏

网友:
正向电压大于反向电压时,输出高电平。如果是低,也要看看是否为后级短路。

网友:
我都是量供电管的控制级是否有电压,无电压则怀疑是其运算放大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