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1100 开机三灯全亮

楼主(2010-09-19):
因打印时定影出口卡纸,拆开机后对电路板进行清洁和补焊,重新安装后开机激光器响了一下就三灯全亮,求高人指点!
求助

网友:
定影//和陶瓷片,昨天接了一台,也是1100,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配件要几钱呀?

网友:
查了下,网上二手的1100才260左右,

网友:
今天把定影拆了,对其进行清洁,重装开机还是激光器响了一声接着自检最后三灯全亮,有高人能指点一下怎样维修吗????谢谢
这坛不知如何上传图片,只有在别的坛发图了,图片在下面地址上
http://www.oachn.net/viewthread.php?tid=11771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