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SRock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09-19):
板的型号跟主题一样,主板的症状是CPU和MOS管电感都发烫,所有mos的G极与(L6714d这个芯片的字母有点怪异,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个型号)都相同,但是有阻值,mos管的G极出现11V左右!。后来开机一下子就断电了。测试不了,

本人初步觉得总电源IC(L6714d)坏了,不然不会全部CPU附近的mos管和电感都发烫的吧。

网友:
先排除MOS管会不会D,G两极相通了,应该是CPU核心供电短路了,把MOS管拆了在打焊盘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mos管任意2脚不短路就是好的。所以我已经测试过了,都正常

网友:
不管有几路供电,它们的电感都联通,因此,只要某一路的短路,其它路都有同样的问题表现,因此也不一定就是ic坏了,测一下电感有无对地,对地的话拆掉所有下管找有问题的电容和与下管焊盘相连的稳压二极管吧!打这么辛苦,好了要和我说一声哦!

网友:
也有可能软击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过了CPU附近的电感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话,有声音,但是有0.05阻值。

网友:
把场馆都拆了,在测量供电IC的驱动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发烫在很多板上是正常,特别是ASUS的很多板CPU供电处都很烫,遇到这种板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波形没问题就没有问题。
开机断电,再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开,不能开可能是短路了。拔掉CPU供电12V再开看一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