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0-09-19):
sl400不触发  3.3伏对地短接下就开机?高手指点下如何修啊,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高手指点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开机按键问题吧,没拉低开机电压!

网友:
电压与地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
你先去学习下,再来问

网友:
先去随便找找这旁边的帖子好好看看吧。

网友:
是啊。你说的是哪个3.3

网友:
     晕菜,开机键有电压没,?  开机键能用吗?   多少说的明白点啊!

网友:
开机按键坏了

网友:
看看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呀 如果有是否能拉低呀 如果没有看看是不是IO有关

网友:
先机电流正常吗?楼主说清楚点,你这样说很难回答你

网友:
基本条件正常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那个3。3V呀?开机键盘还是系统供电的3.3V呀?  要是开机键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