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31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0-09-19):
此机不触发,开关有电,南桥和开机芯片换过了,还是不动作

网友:
看看BIOS程序吧。带ec的参与开机。

网友:
请问一下2楼的,你是说主板带EC的是BIOS参于开机,还是单指EC参于开机呀,谢谢!

网友:
南桥的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可以查  PWRBTN#这个信号,先要判断是EC没有去触发南桥,还是说南桥收到了触发但是加不起电,先要缩小维修范围,EC没有触发南桥就查EC的工作条件。南桥收到EC触发不加电,查南桥工作条件。按照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查,不能触发应很容易查到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主板是志合的L45II的主板,这个主板我维修的比较多,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网友:
兄弟你修的多,发言一下.这个机子开机芯片是IT8512E,此芯片理EC吧.另外此机开机和BLOS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