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针没3.3V或5V

楼主(2010-09-19):
针上没有3.3V 5V的电压。只有0.3V的电压。但是1117管.有5V输入。只有0.3V的电压输出。换了还是如此。
不开机

网友:
测下SB3.3V是不是对地了,拆了1117不行在拆网卡IC吧,不行在查下还有没有其它转换SB3.3V的元件,排除有没损坏,最后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跑线。从排针,io开始

网友:
开机电路是我的弱点,有可能是IO控制的呢 我看别人把IO换了都有好的。

网友:
jpeng66666
的帖子
1117管.有5V输入。只有0.3V的电压输出,短路被拉低了,或者是1脚调整脚的电阻掉了,打1117输出脚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PCI A14对地阻值,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拆网卡,先大体判断一下是否为桥坏。
这句话都快把嘴磨老茧来了。

网友:
14脚.阻值是有70多一直叫到001的.是不是红笔接地黑笔打A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