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加焊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最近在基地里买了一台CF-360的BGA机,机器来了之后,加焊桥的主板,没有一块成功。为什么会这样,老大们出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都是照着视频去做的为什么成功率这么低呢?

网友:
涵山和饼哥快来啊

网友:
加焊不是万能的,焊盘氧化了的话,怎么加焊都没用,要重做。

网友:
加焊不单是机器的问题,人还要熟练各个加焊流程,你是做什么桥用那个温度曲线?

网友:
加焊? 加焊是不是就是哪个运气好能用七天。运气不好拿回去就坏的?

网友:
得重新做的要不过几天用户还会找你的我有亲身体验哦!

网友:
呵呵,都要看温度的。自己拿几片好板报废几片就有点经验的了。

网友:
重新植球上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加焊不成功,把你的曲线写出来,什么曲线加焊的是有铅还是无铅的板。
  曲线是死的,设定的曲线由于温差不同而不同,曲线不要让他跑完,盯着桥下面的锡珠看,锡珠发亮后,用镊子轻轻的去拔动它,桥能动了,再跑几秒左右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我做桥一般有铅的板上面跑到205度下面260度,暂停等锡珠化了,桥能动了就停了。          无铅的上面跑到225下面270左右暂停。
当然根据桥的大小不同有时候需要加温。

网友:
什么板子,什么芯片组,什么故障,确定是空焊吗?出了问题不要急,先把问题描述清楚,论坛上解决不了,你可以到BGA群里去问一下,那里有研发工程师。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谢谢,我再试试看,希望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