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本子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装个系统 Smort Coddle EX

楼主(2010-09-19):
这个机器客户拿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说是中毒了 装个系统  我说这机器咋整 啊  客户说就是正常的XP系统就行 原来是日文的 改成中文的了  哦 那我就用U盘做了 做完了  驱动是都行了 就是手写笔 不能用 那机器没带键盘 带了只手写笔 但是客户说还没用过呢  不知道这机器有谁遇到过 手写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些图片是从网上下载的

网友:
没有驱动 装图上那个Tablet Edition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装个WIN7把 那个系统支持手写的 Tablet Edition是个winxp的手写系统

网友:
那个小本是什么配置呢,可以装WIN 7吗

网友:
系统版本不对,你直接用他附带的系统装就行了

网友:
用XP的安装盘重装一资系统再用驱动人生装好驱动   驱动最好用机器自带的

网友:
那机器没带什么驱动和系统光盘   不行就下载个那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这是平板电脑。。装TABLE系统就行

网友:
没见过那个系统呢  哪里有下载的 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