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型号的机器

楼主(2010-09-19):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笔记本,是21寸屏的,客户说是声卡没声音,查后,的确是没声音,重装系统也没声音。只有拆机,很小心的拆开机器,这机器真的好怪,拆机后再也不亮了,电流到1.24就掉电了,然后又重启,又掉电了,反复好多次,就是不亮,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拆了显卡后,屏能闪一下

网友:
樓主特別提到21寸,可能是真的~

网友:
从未见过21的笔记本屏,LZ应该上张图给我们参观膜拜下··

网友:
一体机吧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